在CAD2007中字体睡着,求解

楼主(2012-04-08):
在CAD2007中,为什么多行文字中将字体改为楷体后打出的字就会改变负的90度后显示,也就是通俗的说字体睡着,就解释以及解决方法。谢谢指点!

网友A:
选择不带@的字体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不带@的字体就可以了

正解。。

网友B:
选择不带@的字体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不带@的字体就可以

谢谢指点,我懂啦,不过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