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件曲轴,你们是如何加工的?

楼主(2012-04-09):
说说你们的加工方法。

网友:
汽车专业地表示不懂  求学习

网友:
1.锻打,金加工
2.不知道其他加工法

网友:
分体
哈哈
小型压缩机

网友:
应该先锻造,然后车床上偏心车吧,应该就是这个流程吧

网友:
等待高人。学习一下。

网友:
看你是什么曲轴呢?那我们长做的做例子吧。我们加工的曲轴大都在1吨到10吨之间,都是单拐的3段偏心。工艺基本是这样:1. 锻打毛坯,两端焊接中心孔焊板 2.镗床打中心孔 3,搭配重块粗车各档,通常留单边4mm  4. 调质处理,井式炉,3段电热偶均匀加热保证温升,降均匀可控,具体不说了 5.修中心孔  6. 半精车,需重新搭配重块留2mm余量 7. 重新修正研磨中心孔,重新搭配重块精车 8. 如果最后一道是研磨工艺者留0.5mm余量上曲轴磨床。(如不需研磨就精车到标准尺寸留0.02mm余量,3段轴颈出进行压光处理 9.最后去掉两面的中心孔板,上龙门铣键打孔等工序。 最后下来成品完成

网友:
我以前加工冲床上的曲轴就是在车床上划线钻中心孔,车

楼主:
普通车床的加工工艺。如果园料190mm车
两边长100mm60mm大的怎么做?毛坯总500mm.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