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中如何为装配体寻找零件?

楼主(2012-04-09):
      在SW中装配体里面有从零件库中形成的零件,在改变零件的名称后,如果打开装配体发现提示说这个零件将遗失,而不让自己寻找,但是如果是自己画出的零件,改变名字后会提示让自己去找寻,不知为什么?是设置不对还是就这样?请求各位老师帮助

网友:
这个问题挺经典啊,有心人

网友:
这是你产品管理的事了,你不会是把所有零件都放到一个文件夹里了吧,关于产品如何命名,如何管理,公司应有一套制度,公司没有自己也应该有,零件、部件、合件、总成这些概念在SW之前就存在了,三维软件只能服从于这个规律,而不是自创。
SW的体系就是以零件名称为指南,如果要改名可以用SWexplor改名,这样还能保持关联性。
你目前只能自己找,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