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的基本角度,请教

楼主(2012-04-09):
哪位能详细的解释下 刀具的基本角度?车刀 铣刀

网友:
<初级车工 ><初级铣工>上都有....

网友:
这个有难度啊,还是听楼上的看书吧

网友:
这怎么说啊,自己看书理解就可以了,实在不行找个师傅问问

网友:
如果你没时间看书,或者看不进去,你可以暂时只记住三个角度,在任何刃具中,这三个角度是比较重要的,前角,后角,主偏角,这三个角度是比较直观的,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

网友:
看书吧,虽然书看过仍然雾里云里的~~~前辈教过,把刀刃想象成耕地的犁,泥土流经的那个表面(前刀面)存在个前角,可正可负。埋在地下的那边面(后刀面)有个后角,只能为正,不然刀刃进不去地下,作用是减小摩擦。刀刃方向与牛走动方向形成了主偏角。记着三个就够了。

网友:
楼上的是个庄稼好把式

网友(2012-05-09):
多看工艺学书,里面有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