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十字滑台到了需要的位置用什么装置进行固定?

楼主(2012-04-09):
这个十字滑台到了需要的位置用什么装置进行固定?

网友A:
在滑轨外安装一颗M6的小螺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滑轨外安装一颗M6的小螺钉.....

M6有些小了
用个稍大的螺钉吧,比如M8

网友:
相对运动方向的力大吗?顶丝可不可以?

网友:
如果相对运动方向的力很大,估计要再多做一个底座固定。

网友:
这玩意儿做什么的?请教下。

网友:
做个简易支架
上面用螺杆加优力胶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M6有些小了
用个稍大的螺钉吧,比如M8

他这东西本来就小,M6足够了,用这样的,手锁也方便:

网友:
有专用定位销。查查米思米他那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