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动车的制动原理

楼主(2012-04-09):
在毕业设计中遇到制动方面的问题,求解电动车制动时电机仍然工作的原理!!!!谢谢啦

网友:
电动车制动时电机仍然工作,那不得有离合?

网友:
是电网回馈制动啦,说简单点就是把机械能再转化成电能,如果电网不能吸收就加个大电阻耗掉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可有使用简单的结构设计,实现工作轴的制动,而不影响电机的运转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也,同求!

网友(2012-09-25):
电动车制动时是断电的,具体解释:握下制动手柄5-20MM之间时,手柄内有一个小触点的断电开关,直接和电动车的控制器相连。电动车制动系统一般是机械式刹车,豪华款的采用液压刹车。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聊

网友(2012-10-27):
短接三根相线就可以了,就像异步电动机的制动方式相同!当然,还有一种是机械制动,这个比较 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