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10*3的 铜螺母 怎么加工 直接攻丝吗

楼主(2012-04-09):
Tr10*3的 铜螺母 怎么加工 直接攻丝吗? 买了个丝锥 直接攻 攻不动 要是车加工的话 刀杆又太细了 螺纹部分25长...

网友A:
有梯形螺纹的丝锥吗?要上床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梯形螺纹的丝锥吗?要上床子的吧。

当然有丝锥 现在是拿10个的白刚刀 自己磨得刀 数控上车的

游客

网友:
是不是要跟平常的攻丝一样,先用头锥再用二锥呢?还是丝锥刃没磨好呢?

网友:
做个丝攻 直接攻即可 我做过

网友B:
T型螺纹有丝锥吗?真没见过,Tr10X3螺距这么大,真要有丝锥的话得需要几锥啊?

网友:
做个夹具,直接上车床上车!很简单!

网友(2013-05-16):
引用 网友B:
T型螺纹有丝锥吗?真没见过,Tr10X3螺距这么大,真要有丝锥的话得需要几锥啊?

应有3锥尔。

网友:
有丝锥 头功 二宫

网友:
有丝攻的,只是比普通丝攻长得多,攻的时候小心断丝攻,这么小的孔,估计攻丝会快一些

网友:
一般两锥或者三锥,可直接攻丝。一锥攻到底的也可以,不过切削锥特别长。

网友:
有梯形牙丝锥,只是难攻点,我们用车床尾座顶住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