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高加工中心的生产效率

楼主(2012-04-09):
我公司金工车间有20台左右的立式加工中心。另一个模具车间也有同样的规模。大部分是LG马扎克的车床。
是制药行业,图纸修改比较频繁,而且加工的东西小批量的很多。
今天开早会的时候,领导批评了加工中心,有人甚至一个月只有50多工时。6.8元一小时。程序和刀具都是自己准备,所以技术要求比较高。
现在提高加工中心的生产效率是迫在眉睫的事了,无奈却没有头绪!
求助同行给点意见!

网友:
做模具的话,以后可以尝试用高速机,加工效率肯定比普通立加好,2倍左右。

网友:
小批量啊!这样子很无奈的啊。有没有调度啊,看调度了,小批量搭点大批量的做做。

网友:
批量太小用加工中心不划算
加工中心适合做大批量和大工件

网友:
单机承包制,到外面跑业务,不想干的滚蛋,别不拉屎占茅坑。

游客

网友:
愤青,这样的机制滚蛋的多

网友:
可以根据工件图纸设计一些成型刀具,复合刀具,简化加工工艺。

网友:
效率是根据加工量的多少算的

网友:
小批量的辅助工具要齐全  比如各种尺寸的垫铁  各种角度的位型铁 刀具齐全  等

游客

网友:
是的,小批量的话,辅助工具、辅助人员的要求,比较高的。

网友:
一个月50个工时不是技术问题,绝对是管理问题····换相关领导,

网友:
“程序和刀具都是自己准备”
那能快到哪里去?分工!编程的专门编程;装刀的专门拆装刀具;操机的只管调机,干活。
只要订单足够,这样效率高多了。

网友:
小批量用加工中心。有点浪费。磨损消耗刀具不值得。建议用普通机床加治具加工。如是模具加工。保证精度,就要考虑加工中心。搭配高精度铣床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小批量活,时间都耽搁在调试首件上面。你要从降低调试首件时间下手,比如做些工装板,减少定位,找正时间

网友A:
      首先申明一点,数控设备和普通设备的最大区别就是不再依赖操作人员,而是依赖调试人员。所以不像普通设备一样磨个刀上去就加工。数控设备需要前期准备加工程序,夹具和刀具,并且需要花时间调试刀具和程序才能按照要求加工出合格的零件。
      要想提高数控加工设备的效率,就需要了解时间浪费在什么地方。如果不知道这点就谈提高效率那就是无本之木。而数控设备一般主要是在装夹具刀具对刀调试程序这几块浪费时间比较多。那么,针对这个,我们必须在停机调试前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调试前的准备工作主要包括一下内容:
      1)制定工艺并确认(这个一般前期就准备好了)
      2)加工程序的编制
      3)刀具夹具的准备
      4)调试所用工具的准备
      5)量具的准备
      6)有必要还得准备废料对刀时用
      很多时候,数控设备停机时间过多就是因为没有很好的做好调试前准备工作,等到机器停下来了,找这个找那个。更有甚者,停机在机床上现编程序。这种效率的损失不能怪设备,只能怪管理。
      管理能力强的工厂,每台机器上的刀具夹具都有备案。等到下次调试时,只要换上需要的刀具或者夹具就行了。而且为了提高效率,都是使用的模块化快换刀柄(山特CAPTO,肯纳KM),刀具预调都在线外调好了,换上刀具后只要在刀补界面输入相应数据就成。也有些设备自带有在线对刀装置。这些都可以省略不少对刀时间。而且技术能力强的一般在调试前就会考虑好哪些工步可能会有问题以及对应的解决措施。
      总之一点,我建议LZ先摸清楚现状。看看目前的效率损失在哪些地方,做到有的放矢。
      PS:欢迎探讨。

游客

网友:
看君一回复,胜过十培训!
说的太好了!!好好学习下

网友:
做计件吧,想要多赚钱,就要干的快,不过工时定额对管理者来说要定的合理,能使人能赚到钱,又能干出效率。

网友:
我们就是小批量多品种,每个几台大概每月做20种产品,每种5-10件的量。没问题的。我们都是柔性生产的,卧加都是6个工位的,一般一天是加工3种零件,白天有人的时候是做精加工,晚上无人的时候都是做其他品种的粗加工,刀库也足够大,有180把的双刀库,保证做三种产品时有足够的刀具调用。当然做过的产品各种工作治具都有的,随时自动调用。感觉小批量也还好,效率也不低,关键还是工作的安排合理性和相似产品的成组化生产。

游客

网友:
比较欣赏你们的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申明一点,数控设备和普通设备的最大区别就是不再依赖操作人员,而是依赖调试人员。所以不像普通 ...

呵呵,大侠说的很有道理,现在的很多加工中心或者数控车床更换程序和夹具、刀具,都是很规范的,换线之前的准备工作做好了,换线很快的,我们之前很多都是前一两天就会拿到生产计划安排,把刀具夹具准备好,程序熟练的话也很快的,等有了一定时间的积累(就是把所用坐标系,刀具补偿,都做成文档,分类存好,程序放CF卡里),下次换线的话也就是换夹具的时间,把坐标系,刀具补偿一输,直接开干,效率比以前不是快一点点呀。。。。

游客

网友:
不错不错,做得很好。

网友:
懂加工的领导+合理的计划才能出高效率。我们是干计件的,有一阵子都是单件活,换刀换夹具时间占去大半!!想办法把各种活加工工序串联起来。不这样从牙缝里挤时间,怎么能赚到钱----如果领导不讲理,那你就认了吧

网友:
我们也是小批量加工,调机占用了很大一部分时间!
领导天天喊着提高效率,可是,有的时候要找一个螺
杆都要找半个钟,各种刀具,夹具,备件不齐全,调机都累死了!

游客

网友:
找个螺丝都要花这么时间,问一句:车间是怎么管理的呢?

网友:
加工人员,技术!!!!

网友:
效率牵扯到很多问题,仓库,工具齐全,技术,编程,调机,订单的安排,管理,这不是一个部门说了算的东西,感觉你们领导不专业,他只看到了表面,没深入研究,这样的领导该换了!

网友:
加工中心还是比较适多品种的小批量生产吧…不过你们的确实的量确实少……

网友:
呵呵,其实你们的机器大多数时间都是空闲的对吧,我的意思是安装和调试上面花的时间比机器实际运行的时间要多得多
而且你们批量小,装的夹具估计也难用一各虎钳就搞定吧

如果想你们的机器使用效率提高很多的话,我建议你们用EROWA的气动卡盘,快速精准的定位,用过的都知道,哈哈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173264165

网友:
先分析原因,找到问题所在再对症下药。是人的问题解决人,是技术上的问题解决技术!

网友:
非常同意10楼的方法,我们这边就是这样的!每块分的很细!

网友:
找个螺丝都要花这么时间,问一句:车间是怎么管理的呢?
有些备件,提前申请了要买,像特殊备件申请采购了,但是却非常的慢!
反正要花钱出去,就不乐意了,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所以效率不高,自然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