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车加工轴类零件锥面的问题

楼主(2012-04-09):
小弟刚工作不久,今天在车间看到师傅用普车(卧车)车轴的一个锥面完全凭手动,想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再次感谢各位指点。

网友A:
普车当然全靠手动了,上数控就可以直接自动加工。

网友B:
楼主嘛意思呐。是说师傅拖板+自动走刀车锥度,还是用小拖板扳角度后车的呢。很正常啊,你要快点就用数控车床加工吧。

网友C:
买一个沙发回家。只能请几个人帮忙抬上五楼。如果每天都得搬一样较重的东西回家,就得考虑装电梯或吊车了。

游客

网友:
...还有这样来比喻的啊。。

网友D:
改床子,能改成自动车锥度的!靠模啊!车床能车方你不知道吧!

网友E:
普车加工锥度零件就是手摇‘均匀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车当然全靠手动了,上数控就可以直接自动加工。

哦,也就是说普车上没有更好的办法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车加工锥度零件就是手摇‘均匀转动’。

哦,以为还能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游客

网友:
普通车床没有太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床子,能改成自动车锥度的!靠模啊!车床能车方你不知道吧!

恩,还真不知道,请高手赐教!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嘛意思呐。是说师傅拖板+自动走刀车锥度,还是用小拖板扳角度后车的呢。很正常啊,你要快点就用数控车床 ...

恩,是前者,感谢朋友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沙发回家。只能请几个人帮忙抬上五楼。如果每天都得搬一样较重的东西回家,就得考虑装电梯或吊车了。

好深奥呢!不过还是理解了,呵呵,感谢

网友F:
上靠模。大批量的话就来这个。以前在机床顶尖厂车锥度时候,一是仿形车床,还有就是加靠模

网友G:
改车床   用靠模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床子,能改成自动车锥度的!靠模啊!车床能车方你不知道吧!

车方?是方孔么?还真没见过

网友:
量大的话,小拖板那加个电机和行程开关,怎么搞自己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靠模。大批量的话就来这个。以前在机床顶尖厂车锥度时候,一是仿形车床,还有就是加靠模

靠模加在哪里?可不可以说的再详细些,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车床   用靠模也可以

恩,但可不可以说说靠模是怎么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以为还能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恩,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