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三坐标测量仪测量图中这两个垂直度公差?

楼主(2012-04-09):
下图中的定义来自《GB-T 1182-1996形状和位置公差通则、定义、符号和图样表示法》。
哪位大侠能告诉下我上图中那两个垂直度的测量方法?大概的思路,应该注意的地方。新人谢谢大家了!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上传到相册之后就变小了。。。

网友(2012-12-10):
把产品下面垫起来,高度根据探头和平台的极限距离而定。产品就按照现在的图形左转90度放置,三次元探头调到0度 90度,分别测量槽上面和下面后,探头回复原装,再分别测量2个基准面,剩下的就不用我说了吧?
你也可以用相反的方法测量,就是探头0度90度测量2个基准面,然后回复原状测量槽2边,前提是12的槽要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