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了轧制管轴项目,求教热轧管轴的参数

楼主(2012-04-09):
         最近单位新上一次轧制管轴的项目,被调过去了。可是这一方面自己什么都不懂。比如轧制的时候怎么控制管轴的内孔尺寸。内孔形状。轧机进给速度的影响啊,什么的。当然也有很多我不知道问题。或者说还没遇到的问题,没有发现的问题!
        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作者以行业的。给点指导意见啊!

网友:
建议你请一个技术人员吧,这么多问题在论坛上是说不清楚的。

网友A:
你这个说的太笼统了,人家没法往下说,

比如你什么轧制工艺的?看你规模不像连轧的,你是阿塞尔的?还是阿扣的?或者是穿--拔的?

想人家详细解释给你,必须把问题讲明白了,否则不知道你说什么,谁都没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说的太笼统了,人家没法往下说,

比如你什么轧制工艺的?看你规模不像连轧的,你是阿塞尔的?还是 ...

嗯,就是因为不了解所以才太笼统。所以具体是你说的那种工艺也说不清楚。单位现在还没给工艺指导书!估计也是属于摸索阶段吧!我说以下情况吧,就是轧机把钢管夹住,然后旋转。模具有四个滚轮,向前推进。旋转的工件带动模具旋转,然后轧制出工件!

网友:
必须说你什么机型?现在有什么问题?什么表现形式,大家才可以给你分析,里面到底怎么了,哪里有问题,泛泛而说,完全没有目标,说什么呢?神仙也没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