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盘出料口分流的机构,请教

楼主(2012-04-09):
各位前辈。现在有一个圆柱体直径有2CM厚度0.4CM。现在用振动盘进行排列。振动盘出来后想分为4条通道给机器供料。麻烦给位前辈帮忙想给能分料的机构。最后结构简单点的,4条通道不需要绝对平均分配振动盘出来的料。但要每条通道都能分到料
先谢谢各位前辈了。后生实在想不出。

网友:
瞎说一个:翻转。 一定时间间隔的翻转,上面集料后,翻转4个料的长度,滑下来,进入四个分道

网友A:
仅供参考

网友:
直接找做振盘的公司帮你做就好了!不用自己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

这样不是只往一边走吗

游客

网友(点评):
往两边分的 不过再增加两个分支 就变为一出四了

网友:
再好好想想

网友:
建议直接找做振盘的厂商,他们比较专业,对他们来讲那不是问题。

网友:
这样行不?

网友(2016-05-21):
我帮你做

网友:
自动理料100例,见过与你类似的

网友:
找做振动盘的,这些问题对他们是小菜一碟

网友(2018-06-21):
0.4mm分料挺不好分的,那么薄,公差没有吗,容易卡料,可以振动盘四列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