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出现裂纹

楼主(2012-04-09):
最近我们公司在调质一批齿轮时出现了很大的裂纹,如下图:(材质是ZG310-570,调质到240-280,实测是281,)

楼主:
希望有高手能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A:
该材料相当于45号铸钢,看裂纹应该是材质问题

网友:
知道调质工艺吗 就是把材料加热到临界点保温一定的时间后 ,放入冷却介子里急剧冷却 (也叫淬火)  冷却后还要回火 回火温度高温高叫调质,回火温度低叫淬火,回火温度安硬度要求而定。你那裂纹就是淬火时产生的。加热温度过高还有工件材质冷却介质等原因  。在回火前。

网友:
淬火时,工件壁厚不均,或冷速过快。。。。。。

网友:
裂的都一个样,外面冷的快吧?
大零件淬透性差的零件不好淬火,用正火或退火+表面处理好些吧?

铸件调质前退火没有?

网友(点评):
没有退火。零件也不是很大,直径379mm,后45mm。

网友(点评):
明显不好了。请个对材料及热处理熟悉的工艺人员帮你编个工艺吧。

网友(点评):
对45钢已经很大了,并且这种形状热处理状态最差。

网友(点评):
谢谢您,您能说下因不同的原因产生的裂纹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点评):
这个咱也不熟悉,看了书记不住,起码得一大本书

网友(点评):
谢谢,不知道大侠有没有这方面的书籍介绍下,我对这个不是很懂

网友(点评):
金属工艺及热处理课本就介绍这方面知识

网友:
在淬火的时候就已经裂了,温度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材料相当于45号铸钢,看裂纹应该是材质问题

因为材质和因为调质出现的裂纹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B:
材料本身是铸造件还是锻打的?
铸造件不建议用整体热处理工艺,建议表面火焰淬火工艺
锻打件适用整体工艺

网友C:
不锻打?我估计原材料也有问题,原组织有异常,淬火时液冷过快,退火加热不足,保温时间短,你仔细看看裂纹内壁有无氧化物,裂纹分布形状,从外开裂还是从内孔开裂,再不就做金相

网友:
怎么裂了那么多啊,太夸张了

网友:
从裂纹判断一下,应该是冷却过度,降温速率,内快外慢造成内部应力集中,出现开裂。研究一下本产品的淬火工艺,材料成分,调整一下。

网友(点评):
谢谢,不知道大侠有没有这方面的书籍介绍下,我对这个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材料本身是铸造件还是锻打的?
铸造件不建议用整体热处理工艺,建议表面火焰淬火工艺
锻打件适用整体工艺

铸铁件不适用热处理
铸钢件热处理多为表面感应热处理
不做整体热处理,因为,大型齿轮多为低速重载,对齿面强度要求高,而你整体淬火的热处理工艺不适用

热处理开裂的原因有很多,您这类的应该数据热处理温度过高,不当的热处理所至
铸钢件的组织结构不是很好,热处理工艺严密,而不是常规的方法随便热处理的

网友(2012-07-22):
引用 网友C:
不锻打?我估计原材料也有问题,原组织有异常,淬火时液冷过快,退火加热不足,保温时间短,你仔细看看裂纹 ...

ZG310本身就是耐高温的,怎么可能是温度过高开裂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