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旋转的小轴用什么材料好呢?

楼主(2012-04-09):
这根小轴在高速旋转的情况下还要承受张力和扭矩,所以经常容易断。在此我想请高人提点意见用什么材料和工艺比较好呢?

网友:
40Cr调质后高频淬火,低温回火

网友:
大概是多少转?寿命是多少?受的力呢?应该疲劳问题,弯扭组合,你可以看看机械工程材料性能数据手册,计算一下主要受弯还是受扭,然后选用合适的材料。

网友:
工况,受力大小,现在轴的尺寸和材料,楼主得给个参考啊,

楼主:
转速在2000转吧,寿命越长越好了、主要的受力是扭矩和弯曲问题、谢谢个位了这么给力!

楼主:
我就是叫你门给点意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