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共地的问题

楼主(2012-04-09):
我公司数控系统 轴卡模拟量输出地和外部+24V地共在一起会有问题吗?还有现在我把公司外部+24v地和公司轴卡模拟量输入地共在一起出现了负电压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各位大侠给点意见啊   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现在怕把公司轴卡烧坏

网友:
你先看看自己的那几句话通顺吗,让别人怎么回答你,叙述的时候要清楚明确,这是基本的礼貌吧

网友:
没事。可以这样接。

楼主:
谢谢  是24v地和5v地断开量的    以解决是由地方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