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轴抛光,请问这是什么型号的机床啊!

楼主(2012-04-09):
请问这是什么型号的机床啊!

网友:
如果PP是你拍的话,你得跟冠希哥学学拍照了。

网友:
柴油机厂抛光曲轴有类似的机器

网友:
柴油机厂抛光曲轴, 德国的 机器。  自己也可以设计

楼主:
希望有人指点一二,课设时要画,到抛光部分没有啊!

网友:
这应该是皮带轮抛光机把

网友(2013-04-28):
加分,谢谢加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