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扬力T30数控冲床的上工位的导套定位销的螺丝经常会被打坏

楼主(2012-04-09):
为什么扬力T30数控冲床的上工位的导套定位销的螺丝经常会被打坏

网友:
国产你还想怎么样!买了国产就是你说明你选择了低稳定性,低效率但是价格优

网友:
检查一下模具导套键槽长度大于该有的冲压行程应该是不会断的。除非键槽长度短了。当然键槽的宽度是否都一致,也是个原因。

网友:
会不会是上下模具不太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