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工程图作直线时怎么才能扑捉点?

楼主(2012-04-09):
我在工程图里画直线时,扑捉不倒点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5-01-15):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里面好像就是捕捉不到的,但是可以双击点,然后会出来点的属性,通过修改点的H和V的值,来改变点的位置,从而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