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车凹圆弧,YG8的合金刀磨损,有更好刀具么

楼主(2012-04-09):
304不锈钢,车凹圆弧,我用的YG8的合金刀,刀硬度应该还可以啊,但是就是刀尖易磨损 ,有没有更好的刀具适合车304不锈钢的材料?

网友A:
YW2合金刀。在不行就用机加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YW2合金刀。在不行就用机加刀。

恩,可以试试...谢谢啊

网友:
813或机夹刀
我常用河北道具813
yd15

网友B:
手磨刀可以用YW1(粗)或YW2(精),不过要耐用最好用机夹刀,我做不锈钢材料如304,402,440这些都是用三菱的US735,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磨刀可以用YW1(粗)或YW2(精),不过要耐用最好用机夹刀,我做不锈钢材料如304,402,440这些都是用三菱的US7 ...

谢谢了~................

网友:
机加刀,不锈钢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