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批不锈钢轴,材质304,用什么刀具?

楼主(2012-04-09):
接到一批不锈钢轴,材质304,轴粗25,轴两头需要铣扁,铣下去5,买了新圆盘铣刀,价格85元,厂家就不说了,铣了不到50根,基本上就铣不动了。

社友们有什么好刀具吗,推荐一下哪个厂家的好,大概什么价位啊!

网友:
老大换个思路!不如做个夹具,线切割切,一次切四条,一条二元

网友:
304纯的还是很好加工的

网友:
价格85元  贪图便宜货了

网友:
刀具选汤溪工具厂的,调整转速和冷却。或者选合金就可以。304最好做了。

网友(2013-04-13):
一份价格一分货

网友:
普通刀就可以了,主要就看你的冷却液了,这个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