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齿轮泵,找好多天搞不到

楼主(2012-04-09):
我找了很多天的齿轮泵,单泵排量200,最高28MPA,最高2200转每分钟.请推荐下,谢谢

网友:
28MPA???  有这么高的压力吗????

网友:
好像没有,国内长治液压件有CBJ80E只到15.5MPa,这么高的压力,应该用柱塞泵,使用柱塞泵不合理。

网友:
德国有生产这种泵,建议到欧美液压网去找找,可能能找到这种泵

网友:
这种泵国内没有生产的,建议你看看国外的产品

网友:
齿轮泵这么高压力必须进口了,如果持续这么高那寿命是个问题

网友A:
单泵排量太大,一般齿轮泵做大排量不经济,且高压,还是柱塞泵吧,一找一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泵排量太大,一般齿轮泵做大排量不经济,且高压,还是柱塞泵吧,一找一大片

因为要求体积小呢,125排量倒是不少

网友:
外啮合齿轮泵不管国内还是国外都做不到,可以找找内啮合齿轮泵,看看有没有可能(内啮合齿轮泵本人不是太熟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要求体积小呢,125排量倒是不少

要求体积小找行走柱塞泵,我见过派克一个泵,比同排量工业泵轻了三分之一呢。你把原动机转速,流量都确定好再去找一找

网友(2012-06-20):
GPA齿轮泵单泵排量最高63.6ml/r,转速2000-3000转,压力10Mpa

网友:
我有个泵 最高压力32MPA 排量250  不过最高转速达不到你的要求  最高1500

网友:
40MPA 的齿轮泵也有

网友:
到力士乐去看吧,国内高压没什么做的!

网友:
可以看看布赫和住友的内啮合齿轮泵,貌似是有的!

网友:
外国货才有这样压力大的吧!

网友(2012-07-26):
内啮合齿轮泵啊,要用德国的

网友:
油田的压裂机,(修油井用的),压力要求是30MPA以上

网友:
齿轮泵压力一般是达不到的,国外也不会很多,高压力一般采用柱塞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