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接触仿真,仿真手指间推笔实验(装配文件)

楼主(2012-04-09):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3865 之前的帖子 中的装配体文件。
solidworks 2010 版本的,有兴趣的朋友研究一下,会使用adams的朋友希望希望你可以在adams中实现一下,我没有在adams里面做出来,不清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你好
我下载了你的源文件 发现了以下几点不懂的
1.在装配体配合里有一个在位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用
2.笔只添加了一个前视面的重合配合,上下方向没有配合关系,只是添加了接触,为什么
3.只添加3D接触的话,怎么保持笔和两个手指的接触
4.我发现笔和两个手指有贯穿的现象,是正常的吗
5.而且在你的装配体的4个零件中没有一个是固定的,都是浮动的,我一般会设置一个零件固定 有什么区别

请多多指教 不甚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下载了你的源文件 发现了以下几点不懂的
1.在装配体配合里有一个在位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用

1.在装配体配合里有一个在位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用
答:我实在装配体文件中直接创建的内部零件,在插入零件新建草图时,solidworks会自动添加在位配合,由于在位配合的存在,因此默认新建的零件时固定的,这也是为了确保设计数据之间的关联设计而设定的。当然,如果新建的零件没有和其他零部件有任何关联,你也可以手动删除在为配合,这样新建的零件就自由了。

2.笔只添加了一个前视面的重合配合,上下方向没有配合关系,只是添加了接触,为什么
答:前视面的重合配合是我为了确定“笔”和“手指”的位置关系而添加的,对于仿真结果没有影响,你也一把它删掉,但在今后的仿真中尽可能的不要手动移动上面的笔,一面造成“手指”与“笔”的接触不稳定而导致“笔”从“指间”滑落掉。
      关于上下方向确实只有3D接触关系,这也是模拟了现实环境。

3.只添加3D接触的话,怎么保持笔和两个手指的接触。
  答 : 设置3D接触后,添加重力加速度就可以保证了。当然,第2点中的前视面配合可以保证纵向的稳定。

4.我发现笔和两个手指有贯穿的现象,是正常的吗
  答:正常,贯穿现象表现的是零件受到压力后的产生的变形。soliworks中3D接触中的零部件默认是有刚度的,在3D设置中你可以查看参数,刚度值越高,变形越小。贯穿现象越不明显。底层算法我就不清楚了,一般你要是想进行接触仿真的话,受压的零件的厚度不要太薄,不然可能会导致仿真失败。

5.而且在你的装配体的4个零件中没有一个是固定的,都是浮动的,我一般会设置一个零件固定 有什么区别
答:在位配合已经把零件固定了,详见第一点。

网友(点评):
哎,错字连篇。小毛病 受害终身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在装配体配合里有一个在位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用
答:我实在装配体文件中直接创建的 ...

谢谢 我懂了一些
我之前没有摩擦力 可能是因为我不光添加了3D接触 而且把轮子和地面设置了相切配合
但是又有了新的问题
我去除相切配合后 刚刚计算运动算例不久 整体就在地面上倾斜 solidworks右下方还出现了motion分析信 但是里面没有内容 只是一些横线
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我懂了一些
我之前没有摩擦力 可能是因为我不光添加了3D接触 而且把轮子和地面设置了相切配合
但 ...

那我还真不好解释了,在关键步骤上 你最好添加一个条件就仿真一次,确保每一步都是正确的,要不然到最后在查错会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还真不好解释了,在关键步骤上 你最好添加一个条件就仿真一次,确保每一步都是正确的,要不然到最后在 ...

谢谢你的指导 我已经基本解决大问题了
但是我的摩擦力结果曲线怎么是这样的呢
跟解算器有关系吗

网友:
虽然还不太懂,但还是想下载下来看一下,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指导 我已经基本解决大问题了
但是我的摩擦力结果曲线怎么是这样的呢
跟解算器有关系吗

更深的东西 看来咱们需要一起研究了 呵呵 加个QQ吧 ,40308464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深的东西 看来咱们需要一起研究了 呵呵 加个QQ吧 ,403084646

这几天摩擦力的问题还是没能搞定
我试着改了3D接触里的材料选项 其他的都没变 结果就出现了以前的问题 motion分析信又出来了 不能仿真计算了
真头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摩擦力的问题还是没能搞定
我试着改了3D接触里的材料选项 其他的都没变 结果就出现了以前的问题 m ...

是不是因为,接触时考虑了材料的刚度,因为重力原因就像物体突然压在弹簧上一样发生正压力变化的波动,最后因为阻尼而趋于稳定呢?

网友B:
请问你们做的是solidworks哪个版本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们做的是solidworks哪个版本的仿真?

solidworks 2010

网友(2013-09-08):
下载了,回去试一下

网友(2014-09-09):
需要威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