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轴承装配时随想

楼主(2012-04-10):
在装配车头箱主轴的时候,有一种型号的机床的主轴前轴承为一个双列圆柱滚子轴承个一对推力球轴承组成,中支撑为一个双列圆柱滚子轴承,后支撑为滚动轴承。本人结合网上的资料和个人的想发抒发一下自己的观点:圆柱滚子轴承的承载能力大,能长时间的承受高速运转。而推力球轴承能承受低速运转,只承受轴向力,承受的载荷不大。机床的转速范围为9到1600转。

请问大家组合轴承的好处是什么?可不可以理解为在低速时为推力球轴承起主要作用,在高速时,双列圆柱滚子轴承起主要作用。中支撑为双列圆柱滚子轴承。后支撑为滚动轴承,据本人所知,滚动轴承是将主轴与支座上的滑动摩擦转为滚动摩擦。适于在中速时使用。请大家帮我分析哈!每一种轴承在不同的位置所取到的作用。

谢谢!小弟先行拜谢啦!

网友A:
你的理解不对的。圆柱滚子轴承为的是承受径向力,推力球轴承受轴向力。这样的设计主要是考虑了机床工作时的负载情况。

游客

网友:
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不对的。圆柱滚子轴承为的是承受径向力,推力球轴承受轴向力。这样的设计主要是考虑了机床工作时的 ...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圆柱滚子轴承主要是径向承载力大,转速只能用在中低速。一般中高速、中轻载用角接触球轴承,具体使用情况需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圆柱滚子轴承主要是径向承载力大,转速只能用在中低速。一般中高速、中轻载用角接触球 ...

嗯,谢谢啦!这应该跟设计是所计算的轴向力和径向力有关。设计时就应该考虑到的。

网友C:
云南6140就那样设计的,个人认为这种设计比620精度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云南6140就那样设计的,个人认为这种设计比620精度要高

嗯,高手嘛!看来你对各种型号的机床的结构有一定的了解的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高手嘛!看来你对各种型号的机床的结构有一定的了解的嘛!

本人刚刚把云南6140的轴承换了, 汗买的时候考虑,换个轴承能多少钱???谁知道,这几个轴承下来1000快了都,620上面的轴承才三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刚刚把云南6140的轴承换了, 汗买的时候考虑,换个轴承能多少钱???谁知道,这几个轴承下来1000快了 ...

呵呵,换的是主轴的前轴承吧!轴承还是非常的重要的。但要注意装配起来以后的装配精度嘎。比如:用眼睛观察主轴振动大不大?用百分表测下相关的位置公差,主轴中心与尾座中心相差的高度要在规定的公差范围内的。小弟不才,只有这样的见识,希望能帮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