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管子如何加工?

楼主(2012-04-10):
我有朋友拿来一种工件样品,让我帮忙看看如何加工,我估计是用滚槽机之类的设备滚压成型的,吃不准,根据样品测量草绘了图纸,在此向各位高手请教,这种管子如何加工?先谢了!

网友:
有专用设备可以顶出来,你这个管子虽然较粗,但是薄,也是可以的,具体的设备可以参考派克的EO2是如何成形的

网友:
这个不懂
等待高人
学习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模具

楼主:
我的个人想法:1、内外滚轮滚压2、钢球旋转内涨3、内高压成型

网友:
可以滚也可以胀,滚的方法就是像车削一样运动,刀不一样;胀的话就是类似于冲压。量非常小的话那就直接车了。呵呵

网友:
这个工艺在制冷配管上很常见,叫镦头。只不过你的管子直径较大,但壁厚薄,应该可以成型。

网友:
有高人吗?贴个加工这种管子设备的图片出来看看。。。

网友:
我看过挤压成型。不知是否

楼主:
我自己车了内模和外模,在车床上加工了一件样品,基本合格,用的旋转滚压的方法。

网友:
是内外滚轮压出来的,现在消防管路安装时都是这个方法处理接口。

网友:
批量小,可做滚轮在l车床上滚轧即可。

网友:
有点类泵浦管  可以尝试通过油压挤压成型,

网友(2012-09-16):
是什么材料吗?如果是一般金属的话电火花也可以的。

网友:
冷加工,和我们这的油管一样的   外协加工

网友:
这个工件的外圆好办,成型刀具就可。内孔则麻烦一点,似乎可以也用成型刀……

网友:
这好像是声测管接管啊,就镦管成形就行

网友:
内涨,外加压,根管材扩口一个样~~~

网友:
      可以用以下几种方法。
1,在车床上进行滚压。滚压头装在刀架上。
     零件装在一头有弹性的套筒里。这种办法
     容易保证凸起形状。
2,液压(高压)涨型。凸起形状亦可保证。
3,弹性体(橡胶,低硬度聚氨酯)涨型。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我打样时是在车床上做的,后来自己做了台土设备,一分钟可以出3个。还有一种规格大的,直径150左右,壁厚4,难加工点,大概要1分钟上下。

网友:
挤压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