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辊子的弯曲与挠度计算,求助

楼主(2012-04-10):
材料力学没有学好,最近在学材料力学,不过理解能力有限。遇到一个问题请教各位,辊子的力学校核是按弯曲来校核,还是按挠度来校核?

请师傅们帮帮忙。最好能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XIAOLIAO师傅比较清楚,我以前也是校弯曲的,他提醒了我挠度也得校。对辊子来说挠度的要求比弯曲高,所以以校挠度为准,但是对辊子的挠度要求根据应用的场合不同挠度也该是不同的,我没找到相关的根据,就照机械手册上的一般轴的允许挠度来校核,0.0003~0.005*L。另外辊子是阶梯轴,校核要算当量直径的,这个换算手册上有公式的。

网友:
一般来说,挠度符合要求,弯曲强度可不必算,如负载大的话强度也要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