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普车如何改成自动钻孔机?

楼主(2012-04-10):
小弟有一台老式普车,公司经常有直径30-50MM的孔要打,用手摇打孔又累效率也低,
请教各位师傅有这方面的技术经验,给小弟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卖了 买个六角车

网友:
你要是把刀坐加一个夹具打孔。想想看。

网友A:
在尾架底下加根T35丝杆,与尾架和本机走刀丝杆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尾架底下加根T35丝杆,与尾架和本机走刀丝杆相连。

你那边改装过吗?,,,,,,,,,,,,,,,,,,,,,,

网友:
后尾座家装液压站液压缸就行了
  具体我不说了  你懂的

网友B:
把原有的小刀架拆掉,做一个方铁装上(方铁先测好中心高,先钻一个孔,要留量用来安装钻头的)然后在主轴上装一把镗刀,将孔加工至要求尺寸。这样利用机床自身的进给机构钻孔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有的小刀架拆掉,做一个方铁装上(方铁先测好中心高,先钻一个孔,要留量用来安装钻头的)然后在主轴上 ...

谢谢,应该比较可以。

网友(2012-06-16):
引用 楼主:
谢谢,应该比较可以。

把尾座和中拖板用一块铁连接,尾座螺丝不要拉得太紧,就可以用拖板钻孔,恢复原貌只需拆了连接铁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这有好多改了,是在丝杠外加个链轮,说也说不清,明天照下来,看能不能传上去。

网友(点评):
老大,你那光杆加链轮自动钻孔还不发上来

网友:
改做套料刀。

网友:
刀架上看看能不能想法子

网友(2012-08-18):
咱就是不改机床怎么样,照样自动钻孔。把尾座搬到托板前面,调好尾座间隙。托板一走就尾座就自动进给了。。拿粗点的铁丝把尾座和托板绑在一起。。。托板往后推就把尾座拉出来了。。。

网友(2013-01-17):
加个液压马达,通过行程控制完成

网友:
在后尾座上装下班液压缸,尾架前部装可换夹头,进行钻孔和攻线,液压缸配液压站就行了.

网友:
在后尾座上装液压缸,尾架前部装可换夹头,进行钻孔和攻线,液压缸配液压站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原有的小刀架拆掉,做一个方铁装上(方铁先测好中心高,先钻一个孔,要留量用来安装钻头的)然后在主轴上 ...

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
9楼的是最简便的方法。我们以前是把尾座放在托板前面。

网友C(2015-08-27):
看是否可以考虑改装成手动仪表车的拉杆控制进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是否可以考虑改装成手动仪表车的拉杆控制进给量。

这种结构只适合仪表类的小床,稍大一点的,你没那个力量,想有的话杠杆得很长。不可取

网友:
如果能找好中心高的话 把尾座固定在中拖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