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公差如何加工,怎么检测?

楼主(2012-04-10):
大侠们好,这张图纸的角度公差怎么加工,如果做夹具的话怎么做好呢?还有就是怎么检测出来加工好之后?
32度角的公差是正负0.01mm的。麻烦大侠们帮帮忙?这个是三束光交与一个点的。

itwotwo -1 一问多发

网友:
等高手详解

网友:
以前搞燕尾槽时遇到过角度公差的测量问题,网上搜过资料,感觉实际操作较难。这里借LZ的宝地,学习一下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坐等高手

网友:
加工中心?三坐标或者投影仪?学习学习。。。。

网友:
这种问题在实际中我也遇到过,但是一直没有好办法.操作挺烦琐

网友:
角度公差怎么会是0.01mm呢?应该是度吧?但0.01度也太严了吧?图纸中也有两个视图是多余的,就是没尺寸那两个!检测嘛,应该用三坐标可以吧。。。

网友(点评):
没尺寸那2个图是成品图,可以有也可以没有,没必要去深究。

网友A:
这个工件要想保证32度角。不建议用加工中心。因为治具也有磨损。如果件数少。可用高精度铣床来做。做角度是这种铣床的长项。用千分表校正立铣头成32度。不会有误差。机头本身有轴向进给功能。所以很方便。在模具加工斜导柱中要求精度也很高,我们基本上是用上诉铣床做出来的。这是技术。而不能一位要求加工中心做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件要想保证32度角。不建议用加工中心。因为治具也有磨损。如果件数少。可用高精度铣床来做。做角度是 ...

谢谢呀楼主的发表。

游客

网友:
不客气。又问必答。共同探讨吧

网友:
CNC立加装第四轴可以一次装夹加工出三个孔,能保证0.01°的角度公差。

游客

网友:
成本和批量有关。
你考虑到成本了吗。探讨

网友:
角度公差应该是0.01度吧,不可能是0.01mm的。
用卧加做也行,放在工作台圆心上,竖起来加工,角度就没问题了。

网友:
将工件放在正玄规上加工角度。

网友:
如果是大批量加工中心可以做出来的,检测可以三坐标可以测的,还有要么做一个组合检具也能测的!

网友:
用z轴可以旋转的加工中心应该没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角度公差是正负0.01mm怎么理解

网友:
图纸是工程师交流的基本语言。
这张图纸一没有尺寸公差,而没有形位公差。就按国JBT18加工也就不难加工,技术要求也没有看不懂难在哪里。
角度的标注有0.01的标注吗?
材料是工程塑料或铝合金切削性能很好。
做工艺要数量才能设计出合理的工装。
搞不懂?

网友:
这是一张没尺寸公差,没有形位公差的图纸。未注公差执行何种标准也没写。
我没看见角度有公差要求,而且楼主说的0.01mm是角度的公差吗?

再有,有一种叫正弦规的东西。

网友(2012-11-02):
POM加工精度达到0.01,蛮困难的

网友:
学习中  正弦规貌似不可以吧,估计只能用三次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