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铁材料钻细长孔,求助

楼主(2012-04-10):
纯铁材料比较粘,断销很困难,在钻如图的直径Φ5.4mm,深度112mm的深孔的时候,钻到一定深度就会把高速钢钻头扭断,这种规格的钻头比较少见,属于超长钻头,本身比较难买,如果想买含钴钻头估计就更难了。

经过了昨天的失败后,我现在想了一个方案,就是对头打,分别总前后两个面找正开始钻,但是由于这个零件在之前的工序中的一些加工失误,导致孔四个侧面和两个端面的垂直度不好,而且已经加工到尺寸了,不能再修了,所以让这个问题变得很棘手。
希望各位可以给我一些建议,无论是刀具,切削液或是其他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方案都行。
希望各位大侠说一说自己在加工细长孔方面的经验(尤其是钻不锈钢、纯铁和铝一类比较粘的材料),一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纯铁没什么机械价值,用来做直流电磁铁的铁芯类的东西才有用,用普通高碳工具钢即可加工,找T12的做个钻头试试吧。

网友:
对材料不是很了解

网友:
自己做不了的话,可以外发给别的厂加工呀,长孔加工是特种加工,大街上都是他们的小广告。。。

网友:
如你所说直径Φ5.4mm,深度112mm的孔。你首先要做引导孔4.9-5mm孔深度56mm.在用5.4打通就可以。112长度钻头用抛物线型的。你也可以看看淘宝网有卖的。

网友(点评):
切削液要加住。

网友:
普通台钻上开高速钻,经常提起排屑,切削液用煤油试试。我一般对粘性大的材料都这么搞,很好加工

楼主:
帖子沉下去了 自己往上顶顶 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纯铁??没遇到过。

网友:
中心孔啊,对钻啊,切削液啊什么的我就不说了。
我厂买了一种湖北恩施产的大螺旋角抛物线槽型十字修磨的深孔钻。我感觉正适合你这种加工。
这种钻头首先加大钻芯,钻头强度增大;增大了修了刃背,增大了排屑槽;加大螺旋角增加了这种长切屑材质的排屑,钻尖采用十字修磨,横刃有了正前角,定心效果便好,

网友A:
可  以试 试 用 电 火 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  以试 试 用 电 火 花

觉得这个可以考虑

游客

网友:
效率太低 成本太高了吧!我认为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  以试 试 用 电 火 花

这个成本嘛。。。 呵呵

网友:
主要是排屑困难造成断钻头。修好横刃的前提下,把前角开断屑槽。出碎屑就容易排屑了。

网友:
修好横刃的前提下,把前角开断屑槽

网友:
这个不是一般的钻法,如果你没研究过,还是发给别人搞吧,出碎屑那个是不对的,钻头磨损很快,怎么排屑,你得想方法,切削液一定要加,如果有用过的线切割乳化液那更好,这个好处是降温,排屑,材料不粘刀,至于所用电机功率,转速,进给量,你的会算,搞不好,经常断钻头的,不过5.4mm钻头可以试下磨群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觉得这个可以考虑

确实成本比较高,如果量少的话,至少精度可以的保证。呵呵,我还真想不到别的廉价的办法了,用铰刀不晓得可以办的到没.

网友:
加长钻头很好买到的,300长都有的卖,只是你没找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