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构该如何加工

楼主(2012-04-10):
遇到如下一个结构,需要大批量加工,不知道该如何加工设备投资小,效率高。
有知道的请联系452460532

网友:
.............................车床车啊- -!!!!这个不就是2个圆尺寸不一样吗。有什么难得??

网友:
图看不清楚。来个清楚点的。

网友:
精车吧
通用方法也就是车了

网友:
外圆10丝的公差普车、数车都可以做到

网友:
普车小改装下··批量不是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忘记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该产品是一个管子,管子外径是19.05,壁厚是1.6,中间有一段需要鼓起来。
让大家见笑了!期待有新的回复。

网友:
是不是要问 如何把管子的中间部分弄鼓起来?

楼主:
是,希望有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高出来的地方金属涂敷,然后再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忘记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该产品是一个管子,管子外径是19.05,壁厚是1.6,中间有一段 ...

我靠,你逗大家玩呀, 图看不清, 说明现在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