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中误差如何分配

楼主(2012-04-10):
在产品的设计中,往往涉及到产品允许的误差范围,而产品往往由多个部件或者零件组成,那这其中的误差是如何分配的呢?结构、工艺、成本上如何控制,让其发挥最大的功效,求高手解答。在下只是抛砖,望大虾们各抒己见。

网友:
同顶,哪位大侠讲讲装配尺寸链如何分配误差吧。

网友:
基本上看工艺条件,如果精度容易保证,肯定公差要收紧点,如轴的加工;精度保证代价高时,公差放松点,比如孔。这就是孔轴配合基孔制的来历——通常轴比孔精度等级高一级。
当然,也会出现公差不够分配的情况:各尺寸的公差按常规工艺都做到最高了,再高的话成本急剧上升。此时配合精度仍然不够,这时只能靠分组解决!

游客

网友:
工艺上确实如此,那结构方面上呢,如何考虑。

网友:
楼主的提问应该是装配尺寸链的问题吧,当然希望楼主也能关心一下零件尺寸和工艺尺寸等问题
个人觉得将设计时应该有些不影响产品主要性能的补偿环吧,这样封闭尺寸链时可以较为容易达到要求
至于分配问题,还是按照性能来…实在不行,或用完全互换法(极值公差)的方法,或用概率法(大数互换法)的方法分配吧
个人见解,不到之处,见谅!

游客

网友:
谢谢。

网友:
实际应用没这么复杂,按尺寸链上的秩序,按照
1保证尺寸
2公差尺寸
3自由尺寸
分配,只要你设计时候没算错,保证1,2后;3自然符合。哪怕超差一点也没多大影响。

游客

网友:
楼主是大公司的,我们是小公司,从出方案,到设计,到计算,再到出图,都是全包啊,不得不考虑啊。
设计考虑一下成本能用经济方法作出即可,不需要仔细核算,这些事是工艺工程师的工作。
结构,工艺,成本,这些都要考虑的啊。并不是单单说设计没什么错就行了啊。个人是这么认为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这就关系到尺寸链了,相关书籍会有详细定义,建议可以去看看

网友:
1;先基准后其他。2;先粗后精。3;先主后次。

游客

网友:
如何控制误差。设计-工艺-加工-安装。关键是在那得以控制。设计有误差那工艺弥补。不能到最后安装不了吧。
这里主要是将的在误差范围内,合理分配误差,达到最简单的加工工艺,最经济的成本。呵呵,可能要求过于理想了。
工艺加工安排。减少误差范围。
这个貌似喝没说没什么区别哈,大虾。

网友:
在实际设计中,要核算各种尺寸,留有余地在不影响产品主要性能的补偿环中

游客

网友:
这个是必须的,设计环节,所有尺寸都必须是合理的。

网友:
我的回答是出于设计角度上的——我只能说:设计人员,必须了解工艺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