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发热严重…请教

楼主(2012-04-10):
液压油泵压力到十九,溢流阀压力调到二十,为什么还是溢流?而且温度也很高,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用的什么泵,可以发帖图出来,帮你看看。
溢流阀压力再往高调

网友:
你是变量系统吧?溢流阀调定压力高于泵出口压力,溢流阀做安全阀用,通常是不会溢流的,怎么会发热很厉害?如果是定量系统,溢流阀做定压阀用,定压力应该低于泵出口压力,除非长时间超载,要么也不会经常性溢流。建议:校核系统设计的个部分参数是否合理。

网友:
1、冷却装置失效了? 2、液压缸是否正常工作?

楼主:
阀和泵都是伊顿的,系统是AGC液压伺服系统……液压缸也能正常工作……谢谢

网友:
溢流阀的压力调到20?你如何知道溢流阀就在20工作呢?溢流阀一直工作不热才怪。

网友:
溢流的原因可能是溢流阀坏了,或者压力表坏了,可以检查一下,至于温度很高有可能是阀卡,运行时间过大,可能流阻太大,回油管太小,系统可能涉及不合理

网友:
原因很多原件坏了,局部通流量小压力过高等等,仔细找原因吧

网友:
设计有问题吧应该。噪音大不?伊顿的泵也不能说是很靠谱,不过威格士英格兰产的阀质量很棒的

网友:
油泵控制形式有没有选错噢

网友:
如果前面其他都正常的话,检查一下液压泵的困油的泄油管吧,摸摸温度,如果温度很高就换一台泵试试吧

网友:
检查下溢流阀吧,你应该是恒压变量泵

网友:
溢流阀的压力调高点。有时候调完了不太准,只要溢流阀溢流冷却器也起不了太大作用。

网友:
19的压力是很大的压力了,实际上不知道能不能达到,我感觉是不是负载太大了,不知道是不是系统里有阀没有完全打开,在那么高的压力下,一般阀的工作进出油口就那么大,肯定会产生很强的摩擦热量,可以在保证工作效果的前提下把压力减下来试试看,我们单位的液压站有冷却的

网友:
楼主最好上传原理图...............

网友:
不知道此故障是否已经解决。我分析情况如下,请做参考。一.溢流阀明显处于故障状态.溢流阀发热是因为阀芯位移不够或位移位置不正确.强行溢流导致阀体温度过高.我猜测电机和泵的温度同样很高.你实测一下溢流阀的打开压力,也许只有15;      如此情况下油缸依然能正常工作,说明泵出口压力不应该调到19这么高!更换溢流阀故障一定可以排除。

网友:
加个油冷机。试试、                          冷却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冷却器有没有出问题,www.js-hrq.com

网友:
我想问下你能肯定溢流阀的压力真的到了二十?是溢流阀坏了吧。再调大点试试

网友:
检查密封试试

网友:
是不是溢流阀的选型小!一般液压系统发热的原因是溢流阀造成的

网友(2012-09-13):
要看图,,,,看什么系统。

网友:
系统用的是恒压变量柱塞泵吧,那先把溢流阀调到20 ,再把泵的拐点调到19,就不会发热了。

网友:
系统应该选的是恒压变量泵,先把溢流阀的压力调到20,再把泵的拐点调到19,应该就不会发热了,再确认一下冷却系统有没有问题。

网友:
学习中1 ]4 ~; T5 \- j8 J

网友:
如果液压泵是恒压变量形式,建议楼主把溢流阀的压力调高到21MPA左右, 两个压力差应该大于2MPA,我试验下来工作就比较可靠了,因为两个液压元件都是搞压缩弹簧来调压的, 调压阀的误差范围允许3% 左右

网友:
遇到过油箱发热,循环泵开着,油液有流动,检查冷却器堵塞

网友:
27楼回答正确。理论上只要安全溢流阀调定压力高于恒压泵压力就行,但考虑到油泵于溢流阀的压力-流量曲线的非线性,所以要保证两者之间有较高的压差。对于恒压泵19mpa的压力来说,安全阀应该要调到21mpa以上,溢流阀不溢流,泵的声音明显下降。还有这19Mpa系统压力谁设计的?太非标了,建议系统压力调到21mpa的标准系列,安全阀调到23-24mpa(注意电机功率匹配和蓄能器的氮气压力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