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外框的对开门间隙留多少合理呢?

楼主(2012-04-10):
最近改一台设备的对开门,门是用铝型材组装的,中间用有机玻璃填充。2扇门装在设备上发现关不上,2扇门没有预留间隙,刚好是相互抵住了!铝型材也切好了,不能改了。现在关门只好是把左边的铝型靠里面的一边对着右边铝型材的T型槽,才算勉强关的上!开的时候也是先开左边的,再一起打开,很不方便呀。。。。大伙都是做设备的,你们都是留间隙的呢?
铝型材规格:40*40,组装方式如图:

网友:
门框是有厚度的,矩形对角线大于边长,再考虑一下弹性,OK?

网友A:
我也是铝型材机械设备的,这时候我们应该考虑合页孔距与两40×40铝型材T型槽的中心距离距离是不相等,要是大于它的话应该把门的宽度减小啦...

楼主:
门的总宽度是500mm,2扇门的宽度设计成多少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铝型材机械设备的,这时候我们应该考虑合页孔距与两40×40铝型材T型槽的中心距离距离是不相等,要是大 ...

合页上的4个安装孔是长条形的,与40*40的铝型材配用的,距离是可调的。

网友:
可是每个合页的两扇页之间的孔距有个最大值啊,它应该处于最大值时你再调整门和框之间的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