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伺服电机驱动螺杆压工件,怎么测压力?

楼主(2012-04-10):
原理图

原理图

工件原理如图,用伺服电机驱动螺杆压工作。一开始有压力,当工件被压破时,此时的阻力瞬间应该很小。通过测量这个变化来控制伺服电机,一旦压破就收回螺杆。这个值应该怎么测,测量点是放在哪?请指教。
压力值不需要显示,只要感应到这个变化,用它来控制设备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考虑通过伺服电机的扭矩变化来判断。

游客

网友:
楼主这个对响应不会要求太高。只是处理扭矩的时机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
读伺服驱动器的扭矩值吗?这个值应该有延迟,速度快了应该不行吧。

网友:
有相关压力传感器的··········

网友:
有压力传感器卖的呀,现成的产品,特别适合你这种垂直正压的,测量的比较准确。

网友:
很简单,工件放在电子秤上就可以

网友:
可以参考市面上现成拉力计,有现成的设备,买回来就可以使用

网友:
楼主这个用于什么场合?工件是什么性状?

是否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检测呢?

楼主:
请问,如果是测扭矩,是直接在编程控制器里测量?如果是用压力,是把压力传感器装在螺杆的下端?请大家再说详细点。
另外,要价格便宜的办法。

游客

网友:
扭矩可以从伺服放大器里读出模拟量,进PLC模拟输入口后编程处理,成本会增加。 有些伺服放大器可以设置扭矩监控门槛,超过设定后可以输出一个开关信号,这个信号直接进PLC输入点,然后再编程处理。

网友:
伺服电动机 学习中。。

网友:
来检测伺服电机的电流变化应该就可以了,还有如果你的工件如果是固定大小的话,也可以考虑行程来检测。

网友:
直接买个带压力传感器的电推缸就成了,有现成的卖的

游客

网友:
THK那个型号啊。
THK有样本的,我用的是北美品牌的,在深圳的代理是0755-28236362.13352973819. 现在这个东西国产也有的,原理就是和你一样的,只是有的可以按你的功能进行定制,包括安装压力传感器。
推介个供货商给我。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