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圆的圆心共线,应如何标注形位公差

楼主(2012-04-10):
如图,想表示三个孔在一条直线上,不管是正还是斜,表达的意思是在同一条直线上,并且表示出允许的公差要求,请教如何表示!

网友A:
标注中间孔的直径尺寸,给予基准,然后再标准边上两个孔的尺寸,然后再给予同轴度就好了。
一般圆心在同一条直线上,只要把中心线用一根直线表示,就说明是在同一条直线上了,为什么还要给予公差呢?

网友:
楼上说错了,不是同轴度
一个不好测量的方法:定义两个孔中心连线,将第三个孔圆心到该基准轴线的距离,给出尺寸公差。
简单测量的方式,定义一个基本方向,3个圆心按此方向的垂直平面投影,投影间的距离公差作定义。

网友:
不用位置度么?
基准自己掂量着选吧

网友:
标注位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注中间孔的直径尺寸,给予基准,然后再标准边上两个孔的尺寸,然后再给予同轴度就好了。
一般圆心在同一 ...

就加工工艺来说这三个孔可钻,也可以线切割,做出来的效果可定是不一样的,标注上公差就可以确定是钻还是割,不标的话做出来的质量很差。

游客

网友:
钻孔和线切割的精度不同吧,只要标注个粗糙度不就能体现出来了?

网友:
学习了!!以前没好好学,现在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
完全不会,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注中间孔的直径尺寸,给予基准,然后再标准边上两个孔的尺寸,然后再给予同轴度就好了。
一般圆心在同一 ...

上面我只是举个列子,我想在图纸上通过标注就能很清晰的反应我的设计要求。当然要是实际加工的时候我可以叮嘱加工商,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

游客

网友:
我们对孔的加工,都是这样的,如果是要求钻或者是别的加工方法,都是用粗糙度来表示出来的。不同的粗糙度,就意味着不同的加工方法。

网友:
来一条中心线不就ok了

网友:
还是要用位置度吧。以三圆的中心线为基准,再标示其中一圆的位置度,,

网友:
找了基准标注位置度吧。。。同轴度从何谈起?3个圆心并不在一点上

网友:
嗯,感觉位置度可以考虑

网友B:
一般圆心在同一条直线上,只要把中心线用一根直线表示,就说明是在同一条直线上了,为什么还要给予公差呢?

网友(2014-05-17):
位置度吧,这个得对形位公差理解深刻才行

网友:
随便选个基准,表示出位置度即可

网友(2024-12-19):
引用 网友B:
一般圆心在同一条直线上,只要把中心线用一根直线表示,就说明是在同一条直线上了,为什么还要给予公差呢?

但实际加工出来的不可能完全在同一条直线上,这个偏移量是否合格怎么定义呢?

网友:
完全不会,学习了......

网友:
在一处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