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好的收卷机械?保温棉很薄一拉就断,无法收卷

楼主(2012-04-10):
本公司为一客户现做一条保温棉生产线设备,现在突然客户寄来样品,看后发现样品保温棉很薄,一拉就断,没有办法收卷。

我们公司的现有收卷设备不管用。

请问社友有没有好的收卷机械? , 能够收卷起来很薄的保温棉。

网友:
应该考虑可以通过改造解决问题吧。能不能控制拉应力或同步呢。

网友:
你说的保湿棉是不是玻璃纤维,收卷难度确实挺大。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A:
完全靠其自重卷起来也不行么?
要不在保湿棉里加一层保护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靠其自重卷起来也不行么?
要不在保湿棉里加一层保护层?

自重不行的,不能加保护层的    收卷完还要裁切的

网友B:
比卫生纸还弱吗,如果和卫生纸差不多那看看他们怎么做的??如果比卫生纸还弱那只能料送出以后再卷!

网友C:
这个产品量大不大呢,这个收卷机器传动轮应该配备同步伺服马达,高敏度张力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卫生纸还弱吗,如果和卫生纸差不多那看看他们怎么做的??如果比卫生纸还弱那只能料送出以后再卷!

比卫生纸弱的很多..............

游客

网友:
那就想办法让料出来之后没有拉扯力的时候再捐,只有这种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产品量大不大呢,这个收卷机器传动轮应该配备同步伺服马达,高敏度张力传感器。

产量大的  一天24小时不停生产,这个跟传感器没有多大关系,现在就是怎么保证能收卷起了保证不断

网友:
简单的问题不要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