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金属压辊(夹送辊)表面如何加工处理?

楼主(2012-04-10):
如图,小的送料辊,Ф30*60mm。请不吝赐教,表面如何做糙?

楼主:
工件:用于送软布料,压力在数N即可。主要是防止送料的时候打滑。

具体使用是:双滚,下滚上压。

网友A:
是滚花吗

网友B:
滚花作用是增大表面摩察力,螺栓作用为方便用手拧紧,或辊用于拖动皮带时增大摩擦要求

网友:
滚花就可以吧。应该不需要太复杂的。

网友:
滚花,纹路粗细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滚花刀。

网友:
滚花用来送布料可能太粗糙了 弄不好会压坏布料的 车正反向螺纹可以吗

网友:
用好一点的滚刀,完事以后用细砂纸抛一下尖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滚花吗

是送料,增大摩擦,防止打滑。

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花作用是增大表面摩察力,螺栓作用为方便用手拧紧,或辊用于拖动皮带时增大摩擦要求

有没有现成的,表面是磨砂的就行,不一定要特别规则的花纹。

那种磨料的辊,表面是符合要求的,但是不耐磨,一会就掉渣,污染了布料。

所以想找金属表面的辊。

谢谢各位楼上的朋友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现成的,表面是磨砂的就行,不一定要特别规则的花纹。

那种磨料的辊,表面是符合要求的,但是不 ...

现在的我不知道  但自己找加工店做也是简单的哦

网友C:
调质   滚布纹花   磨外圆   表面防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我不知道  但自己找加工店做也是简单的哦

表面不好搞定。关键是表面做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质   滚布纹花   磨外圆   表面防锈处理

想用铝的来做,这样就不用防锈,也不用热处理了。

因为布料毕竟不硬,铝的寿命扛得住!

不知道外表如何“磨外圆”?敬请指教,谢谢!

网友:
内外圆磨床

铝可以阳极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