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卷机-收卷端面平齐问题,请教

楼主(2012-04-10):
求助:
     现在有一台复卷机,如何在不切边的条件下,满足收卷纸两端面平齐,需要怎么做或者有没有那种可以自动调节端面平齐的配置,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卷机好像是造纸厂的设备吧?

楼主:
是的,打印机上的色带、薄膜、商品标签,这些都可以用

游客

网友:
我又弄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打印机上的色带、薄膜、商品标签,这些都可以用

好的,下次会注意的,谢谢鹰老大

网友:
加套纠偏不就OK了。。。

网友:
收卷断面不齐的原因是收卷张力控制不好,一般需要加锥度控制的;另外如果收卷前的纸带是左右摆动的话,即使控制好收卷张力,也会出现断面不齐的现象,这时需要解决纸路走正的问题。

网友(点评):
可否解释一下“锥度控制”?

网友:
加套纠偏就OK了。。,,,,,,。

网友(2013-05-31):
加个纠偏,不行的话,把收卷的滚都以牵引辊为基准找正,精度正负0.03mm以内(保证精度后一般不用纠偏就能收齐),如果你没有工具就看看运行时哪的纸松紧不一样调一下辊就行(凭经验调)。

网友(2013-10-09):
加套纠偏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网友:
本人从事过这方面的设计,收卷速度是随着收卷大小而变化的,建议你这个加一个自动张力让卷张力保存恒定,这要收卷不会出现松动,不知道你的卷纸重量多大?如果不大可以+一套执行器推动,相对便宜,如果超过2吨一般选个60缸径的油缸推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