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构怎么装配

楼主(2012-04-10):
各位老师们,有个简单的问题。如下面这个机构

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不,我画了个简单的模型

现在我的问题是,怎么装配使有槽的这个板,是用滑动杆?还是槽?或者什么的,总之怎么装配啊。使其沿固定的螺栓来回的移动啊。相信大家看到图就明白我的意思吧。

哦,上面的图,没能移动,我只是简单的装上螺母,使大家看清而已。期待各位老师同学的帮助啊!先感谢了!

网友A:
装配的过程中,在命令区有显示部分约束或是全部约束,一般装配要求是全约束,有特殊要求时可以改为部分约束,在装配时自己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的过程中,在命令区有显示部分约束或是全部约束,一般装配要求是全约束,有特殊要求时可以改为部分约束 ...

这个、、可以再详细点儿?呵呵,见笑了

网友:
使用基准面呀,滑槽在基准面里滑动。

网友:
应该不是这么用的,上紧就固定,松开部分才可滑动。如果硬要滑动就前后加垫片。

游客

网友:
是这样的,呵呵,谢谢啊,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