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齿轮叫什么名字,是标准件么,哪能买到?

楼主(2012-04-10):
这是我们公司车铣复合机床上的刀头上面拆下来的零件,现在想自己做。这个锥齿轮 看有无大侠认识,是不是标准件?

网友:
个人的意见,购买原厂家的配件;自己做的话买回伞齿轮再加工内圆花键,不过伞齿轮的材料与硬度可能与原件不同,耐用程度也不同吧。

网友A:
个人意见,别自己做…买吧,花不了几个钱的…

网友:
没有厂家和图号么?直接买就可以吧?

网友:
可以测量尺寸 数据 画图再加工啊
孔 键槽尺寸 还有就是模数齿数了

不过有关热处理的知识不是很懂

网友B:
找原厂直接买配件,便宜又方便。。

网友:
伞齿轮 非标件 KHK 定制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KHK的贵的要死

网友:
找原厂买配件,自己加工精度不知道。

网友:
大哥这是铣刀把 材料应该是硬质合金 子类 的硬度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别自己做…买吧,花不了几个钱的…

其他配件自己做,这个齿轮不可能自己加工的。这是国内加工的,齿轮应该是买的 非标件,所有想请高手看看有没有看到过

游客

网友(2012-05-31):
买个胚料加工

楼主(2012-04-11):
引用 网友B:
找原厂直接买配件,便宜又方便。。

车铣复合机床上的刀头上面拆下来的零件,几年前我们这一家小企业给我们米国公司加工的,现在断交了。now,需要再加工,其他都可以搞定,就这玩意.......

网友C:
找做齿轮的厂家定制呗,
一个齿轮齿面硬,另一个齿面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做齿轮的厂家定制呗,
一个齿轮齿面硬,另一个齿面软,

只要10个,貌似模具钱 都不够滴

游客

网友:
要开模具来做的话,我无话可说。。。。。

网友:
这个齿轮叫直齿圆锥齿轮,不是标准件,可以测绘,测绘好后,直接加工。

网友:
通俗讲就是伞齿,应该是订制的。是不是用到动力头传动的?我们曾经供应马扎克车铣中心动力头里面的伞齿,但那是螺旋伞齿,高速运转的。建议你们不要自己做,还是找专业做齿轮的加工好了,机床关键传动件不要图省事省钱,随便加工装上去,没几天又坏掉了,耗费人力物力,最主要耽误加工进程,那样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找加工伞齿的公司,把你的产品发给他们,他们会测绘、加工出你想要的产品。

网友:
自己买吧 有做那功夫耽误多少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太好了.........

........................................................

网友:
买个回来自己加工,再镀硬鉻。

网友:
买个好点的,不要把机床搞坏了

网友:
自己测绘出图纸,找厂家做个肯定便宜

网友:
不知道模数是多少。只要能确定模数就可以在市面上买到标准件。锥齿轮。起动力换向作用。

网友:
还是自己的做的好

网友:
就一个齿轮,自己加工成本多高啊

网友:
我厂专 业做伞齿花键。

网友(2012-05-31):
自己做不如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