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镗床加工经常内未,怎么解决

楼主(2012-04-10):
加工的是气缸套,前道工序是对,车上下端面,然后以上上下端面为基准进行装夹,进行加工。我每天做质量统计发现这道工序绝大多数都是内未,内未的废品占总废品数的1/5,很严重啊。厂子不大,100号人,镗床也比较老了,更新设备不太可能,有没有什么方法对其改进呢?

游客

网友:
内未,是不是写错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末???不懂啊,求解

内未的意思是缸套内表面有一部分没有加工到

网友:
什么叫内未,咋听不懂?

网友:
就是,楼主解释一下先

网友:
百度google都查不到内未是啥,望请解释清楚…
看来得好好面壁一翻,问题都看不懂了都……

网友:
不懂内未,望解释一下

网友:
加工的是气缸套,前道工序是对,车上下端面,然后以上上下端面为基准进行装夹,进行加工。我每天做质量统计发现这道工序绝大多数都是内未,内未的废品占总废品数的1/5,很严重啊。厂子不大,100号人,镗床也比较老了,更新设备不太可能,有没有什么方法对其改进呢?
求解

网友A:
内末???不懂啊,求解

网友:
刚看的时候我以为就我一个人不懂这个术语。

网友B:
是不是膛的孔带锥度???一端大一段小?没听过这么叫的,纯属猜测!如果是的话通常就两个可能,一就是主轴跳动打表看看是否超差?(也许被撞过)二就是刀具了,汽缸套,老躺床,空应该不深吧?不知道是用什么刀具在干!还有就是给精膛留量是否合适,可适当减小留量看看

网友:
有个类似的问题,奥巴马的微博里中国人总是 '沙发',英国人以为中国人很精明,在奥巴马的微博卖家具。

楼主:
这个没错啊,可能这个词比较小众吧,就是一部分没有加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膛的孔带锥度???一端大一段小?没听过这么叫的,纯属猜测!如果是的话通常就两个可能,一就是主轴 ...

内未并不是带锥度,不过这个情况也有出现。这道工序的名称是精铰内孔,之后再对内孔加工用的就是珩磨机了。尺寸要求是125.83正负0.03,公差6丝,精度已经比较高了。。。。来张工艺卡片上的图

网友:
请问楼主,“内未”是神马词,不懂,请赐教

楼主:
汗。。。是内孔部分表面为加工到啊,前面说过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未并不是带锥度,不过这个情况也有出现。这道工序的名称是精铰内孔,之后再对内孔加工用的就是珩磨机了 ...

这方面没有接触过!同轴怎么0.5??

网友C:
我是看不懂什么叫“内未”才进来的,这个真的很专业。你的工艺图纸有问题,一般来说形状公差最高不得超过尺寸公差的一半,尺寸公差是0.06,形状公差却是0.15,这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铰孔有加工不到的地方不是留量不够就是上道工序表面太粗糙,或者存在前工序加工热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方面没有接触过!同轴怎么0.5??

这个同轴度生产中方的比较大,因为后面还要对外圆-内孔-外圆-内孔,重复加工,可以修正过来,所以放的比较大。。。我是这么认为的。HC大鼎,你是西安H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看不懂什么叫“内未”才进来的,这个真的很专业。你的工艺图纸有问题,一般来说形状公差最高不得超过尺 ...

           形位公差这一块儿虽然有标识,但在日常生产中是不会去测量的。
           至于留量来说,这个是第一次对内孔进行加工,而毛坯也就是半成品,给它留了一米的量,,后面对内孔加工就是两次珩磨机加工,你知道的,用5000倍气动量仪量的东西那加工量才多大,所以一米的量不少了。
          上道工序表面不平整的意思是内未部分的尺寸超过了本工序的加工尺寸吗?
          至于你说的热处理的,我没看懂,能说的稍微详细点吗?菜鸟一枚,对好多东西都不太了解

游客

网友:
只是希望大家能在社区尽快得到自己想找的,所以应该尽量用别人能看懂的描述
汗。。都说了菜鸟了,只不过是在车间用多了这些常用语以为这些东西比较通用罢了,发帖就是为了求助,我还装什么老手。哥们你是帮忙的还是挑刺的啊。。。。
一个搞机械的是否老手,要看能否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弄几个只在本单位流通的所谓术语。什么内未,什么1米,能体现出个人实力么?呵呵。前面留了1mm,现在你镗完了两边壁厚差了2mm,当然会有一边镗不到,唉
老大,“一米的量“是什么意思?看来还有很多要向你学习啊!这些都是行业术语吗?

网友:
初步判断是圆度不好造成

网友D:
125缸径很大啊!阁下是给哪家大厂子做的缸套啊?

游客

网友:
哈哈,咱们搞机械的有很多爱情公寓粉啊~不知道第三季什么时候能出~
张益达。。。。爱情公寓的张益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5缸径很大啊!阁下是给哪家大厂子做的缸套啊?

给柴油机做的,全国各大柴油机厂都有供货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给柴油机做的,全国各大柴油机厂都有供货吧。

应该给玉柴潍柴供货吧?这种大马力的轮拖一般小厂生产不了。
我是一拖的,我们厂也有126缸径的发动机,但是现在量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给玉柴潍柴供货吧?这种大马力的轮拖一般小厂生产不了。
我是一拖的,我们厂也有126缸径的发动机,但 ...

一拖啊,我们还去你们那里实习呢,很亲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拖啊,我们还去你们那里实习呢,很亲切啊

你要是近两年来实习的话,我们厂应该是我接待的。你们厂是什么厂?给我们供货不?

游客

网友:
我也在你们单位实习过
机电专科,说不定你知道。我们这儿倒没给你们供过货。

网友:
嗯,听过啊,离洛阳不远,在新乡是吧!

网友:
内未的意思是缸套内表面有一部分没有加工到,楼主说的

网友:
是不是椭圆变形了,或者这个深度比较深,精加工余量要小一点0.2左右,不要留太多吧!还有就是转速和进给量要注意一下!
我以前是做大型卧式数控镗铣的,以前也遇到过!

游客

网友:
对的,圆柱度不好,在内未的一侧工件厚度为5mm,另一侧才3mm,看起来很明显。 你说的转速跟进给量不好调整。这机床不是数控的,转速就俩,刀盘尺寸也是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膛的孔带锥度???一端大一段小?没听过这么叫的,纯属猜测!如果是的话通常就两个可能,一就是主轴 ...

承蒙大哥隆恩!

楼主:
图中的亮条纹就是镗床加工过的痕迹,黑色的就是内未的部分,这个是比较大的,还有小的就只有一两道条纹高度,那种后道工序基本都能修整过来,这个就废了。内未部分壁厚为5mm,另一侧3mm,这个偏的太狠了。

楼主:
我们的镗床~。~05年大连机床厂的

游客

网友:
也有可能是定位基准问题,外圆似乎没有加工啊!
明显是圆度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呢,这个机床没做过呢,这个也太夸张了吧,壁厚太薄了!不过转速不能快,刀刃也不能太尖,最好倒R角!

游客

网友:
转速是50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同轴度生产中方的比较大,因为后面还要对外圆-内孔-外圆-内孔,重复加工,可以修正过来,所以放的比较 ...

西安HC是哪?我是汉川机床的

游客

网友:
汗。。。西安的一家机械制造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看不懂什么叫“内未”才进来的,这个真的很专业。你的工艺图纸有问题,一般来说形状公差最高不得超过尺 ...

一米就是1mm啊。。。。还有为什么要加工外圆呢?装夹的是两个端面,上一道工序是对两个端面进行加工,保证两端面的平行度就好了,跟外圆没关系啊。。。

网友:
l楼主用的是专机缸套镗,机床不会有问题,这是大机床成型的产品。出现楼主存在的问题根据楼主的叙述应该是两种原因造成的,其一是毛坯留量不够,壁厚两端是5mm和3mm相差太大。再是毛坯内孔对外圆的同轴度不好,造成圆周加工量不均匀。其二如果毛坯没问题那就是前道工序加工两个端面有问题,端面与外圆的垂直度误差过大,镗孔时以端面定位就会出现问题。

游客

网友:
嗯,你是对的,拿事实说话,回头去车间想办法测量下
有没有问题装夹后检测一下,加工后检测一下,不要想象判断。工艺没问题,无需探讨。用未加工的毛胚面定位夹紧一定要找一下正。
车端面的时候用的是未加工的内表面,但是用的是涨胎,应该没问题吧?
车端面时装夹定位是毛坯面还是已加工面?装夹方式?如确定端面与毛坯轴线垂直,那就是毛坯问题了。
这个是我的想法,也许不对,请指正。。
上道工序是在车床车端面,所以未加工内孔与两个端面的垂直度是有保证的,以两端面为基准进行装夹,加工出来的内孔与两端面垂直度也应该得到保证,这样的话问题就又回到毛坯外圆与内孔的同轴度不够的问题上了,对吗?

楼主:
汗。。前两天篮球赛、相亲,忙死了啊

网友:
镗床要整整了,设备精度不到位,咋做都是错的。。。。

网友:
只有一种解释,料不好,来料可检验料是否合格,不合格的拿出来和毛坯厂协商!

网友:
造成不合格的原因原因可能如下
1.前序没做好,上下端面对主孔的垂直度不好。
2.加工余量太小。
3.装卡胎具与主轴的垂直度没找对。

网友:
看了这么多回复,还是有几个能说到点上的
我们这里也加工缸,工序跟楼主差不多,但要比楼主说的少些:粗车、精车、镗、珩。
其实楼主这个完全是定位问题,缸壁薄厚差了2mm,你找块百分表,装在镗床主轴上,打工装的定位圆,表的跳动应该能差出1mm来,这种精度,用划针都能找出来。
说是设备问题,其实只是工装定位问题,问问操作者是不是最近有人调整过工装或者设备,完全不知道如何定位的,只闷头干活,不废才怪!

游客

网友:
我们这是空气压缩机上的缸,不过加工工艺是相近的。
你那儿也是加工缸套的啊,以后估计有不少问题会向您请教,还望不吝指点。。。。。。
回头去打个看看
工装的跳动会有但不会有1mm这么多,这个工序废品相对多点也不过就是0.2%!!

楼主:
多谢各位热心朋友的帮助,也总结出不少问题,回头去车间把我有能力试验的几个试试吧,出结果了也会在帖子里放出来的。。谢谢几位了

网友:
其实你应该留余量加工,然后用表打一下!

网友:
有个问题要搞清楚,发生这样的质量事故是设备还是人为因素、抑或是上工序本身的缺陷,只有找到问题的根源,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