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批轴承,内圈高度比外圈高度多出0.02mm

楼主(2012-04-10):
          最近一批轴承,内圈高度比外圈高度高出0.02mm,按照理论来说内外圈应该是一样的高度,轴承加工厂商说是合理的,我还第一次听说合理的。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合理,并没有保证说内圈一定与外圈平齐。

网友A:
楼主,是深沟球轴承吗?还是锥圆柱轴承?
型号?

网友B:
楼主参考GB-T 307.1-20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深沟球轴承吗?还是锥圆柱轴承?
型号?

轴承型号是MR104ZZ,深沟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参考GB-T 307.1-2005

你好,你有那个标准吗?可以发份给我吗?谢谢!zhongxiaojun200801@126.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有那个标准吗?可以发份给我吗?谢谢!zhongxiaojun200801@126.com

已发送,请注意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发送,请注意查收

翔梦随风 :
                  你好,非常感谢!

网友:
20um 公差一般是-120um以上 差20um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2012-07-05):
轴承装机也需要预紧,深沟球轴承轴向游隙都有0.05~0.1,差两道问题不大。不过这轴承厂对双端面磨削要求也真松

网友(2014-01-13):
正常,当然了,还要根据你得精度等级和轴承大小来看。。
所以为什么轴承压入轴的时候,不允许内圈和外圈一起受力,而是只能压内圈,就是因为不平,应该是这样

网友(点评):
"而是只能压内圈", 错了!装哪个圈就压哪个圈,原则是滚动体不能受力!

网友(点评):
哦,你前面还有一个前提--轴承压入轴的时候,你的结论是对的。但有一个特殊情况你忽略了,就是轴承同时压入轴和轴承座时,不能只压内圈。

网友(点评):
这个倒是我没说清楚,反正哪里受力就要压哪里。。都受力就都要压

网友(2014-03-01):
正常,国外进口的高精密角接触球轴承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