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止齿轮泵困油,卸荷槽是开在进油区还是出油区?

楼主(2012-04-10):
为了防止齿轮泵困油,卸荷槽是开在进油区还是出油区?

网友:
你拆开一个高压齿轮泵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看了下书,两边都有,困油包括容积减小而形成的高压,也包括由于真空而形成的气穴现象

网友:
卸荷槽既不开在出油区,也不开在进油区。乃是开在齿轮端面上

游客

网友:
不要误导人家啊!

网友A:
理论上说,应该是在高压区,就是出油区,因为是为了释放压力,减少噪音及振动,只有高压区齿轮相互咬合才会有困油现象,卸荷槽才能起到作用。但实际中往往两侧都开,也有防止误加工的原因吧。

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有回答如下:
第一、齿轮泵的进油口和出油口压力不等,出油口压力要大,不然不是齿轮泵了。第二、卸荷槽不可能开通中间,所以中间总有一段距离是要存在轻微的困油现象。第三、卸荷槽对于中心对称的情况下:油经过出油口的卸荷槽后,进入中间一段封闭空间,此时形成封闭油腔,其中的压力等于出油口压力。而转过中间的一段距离后,封闭油腔同进油口连通,由于卸荷槽对中心线对称,此时可以认为封闭油腔压力等于出油口压力,为高压,而进油口压力为低压,所以封闭油腔中的油会在压力作用下突然进入进油口,形成脉动和冲击。进而引起振动。所以,把出油口的卸荷槽向外侧移动一段距离,这样可以使封闭油腔中的油压力降低,降低到出油口的压力,就可以消除掉由此引起的冲击和振动。当然,不能移动出了油腔处于封闭的范围内,不然卸荷槽就失去意义了。

游客

网友:
看来俺的认识还不够深,要多学习,呵呵
别误导人家啦,要是只向一边开,必须开得很深,油压都浪费在内漏上面去了,发热很厉害的

网友:
应该两边都需要的,既要有到吸油区,也要有在排油区的。

网友:
两边都开,但不是对称的,一边离中线近,一边稍远

网友:
消除困油的方法,通常是在两侧盖板上开卸荷槽,封闭腔容器减小时卸荷槽与压油腔相通,容积正大时卸荷槽与吸油腔相通,两卸荷槽的间距必须确保在任何时候都不使吸油腔,压油腔相通

网友:
我也记得是两边都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说,应该是在高压区,就是出油区,因为是为了释放压力,减少噪音及振动,只有高压区齿轮相互咬合才会 ...

从网上搜到详细说明:http://www.chinajxgcs.cn/yeqi/yeqi-92-04.3.htm

齿轮泵的困油问题
   齿轮泵要能连续地供油,就要求齿轮啮合的重叠系数ε大于1,也就是当一对齿轮尚未脱开啮合时,另一对齿轮已进入啮合,这样,就出现同时有两对齿轮啮合的瞬间,在两对齿轮的齿向啮合线之间形成了一个封闭容积,一部分油液也就被困在这一封闭容积中〔见图3-5(a)〕,齿轮连续旋转时,这一封闭容积便逐渐减小,到两啮合点处于节点两侧的对称位置时〔见图3-5(b)〕,封闭容积为最小,齿轮再继续转动时,封闭容积又逐渐增大,直到图3-5(c)所示位置时,容积又变为最大。在封闭容积减小时,被困油液受到挤压,压力急剧上升,使轴承上突然受到很大的冲击载荷,使泵剧烈振动,这时高压油从一切可能泄漏的缝隙中挤出,造成功率损失,使油液发热等。当封闭容积增大时,由于没有油液补充,因此形成局部真空,使原来溶解于油液中的空气分离出来,形成了气泡,油液中产生气泡后,会引起噪声、气蚀等一系列恶果。以上情况就是齿轮泵的困油现象。这种困油现象极为严重地影响着泵的工作平稳性和使用寿命。

图3-5 齿轮泵的困油现象

   为了消除困油现象,在CB—B型齿轮泵的泵盖上铣出两个困油卸荷凹槽,其几何关系如图3-6所示。卸荷槽的位置应该使困油腔由大变小时,能通过卸荷槽与压油腔相通,而当困油腔由小变大时,能通过另一卸荷槽与吸油腔相通。两卸荷槽之间的距离为a,必须保证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使压油腔和吸油腔互通。
       按上述对称开的卸荷槽,当困油封闭腔由大变至最小时(图3-6),由于油液不易从即将关闭的缝隙中挤出,故封闭油压仍将高于压油腔压力;齿轮继续转动,当封闭腔和吸油腔相通的瞬间,高压油又突然和吸油腔的低压油相接触,会引起冲击和噪声。于是CB—B型齿轮泵将卸荷槽的位置整个向吸油腔侧平移了一个距离。这时封闭腔只有在由小变至最大时才和压油腔断开,油压没有突变,封闭腔和吸油腔接通时,封闭腔不会出现真空也没有压力冲击,这样改进后,使齿轮泵的振动和噪声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图3-6 齿轮泵的困油卸荷槽图     图3-7 齿轮泵的径向不平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