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数控车床外螺纹怎么样编程

楼主(2012-04-10):
外螺纹M24*1.5这个怎么编程呢?为什么在数控仿真软件上显示,螺纹会切深了呢?
数控程序如下:
......
M03S800T0303
G00Z2
X10
G82X17.026Z-12F1.5
X16.226
X15.626
X15.226
X15.126
G00X100
Z100
.......
切削用量和走刀次数是查的表,求各位高人指点一二,谢谢!
另外,还想问一个问题,什么是刀位点?谢谢

网友:
  仿真软件和现实的不一样的。仿真的刀子那是买都买不来的。是六十度就绝对是六十度,一点圆弧半径都没有,现实中的刀要有圆弧半径的,不然寿命不长。你查表就是查的现实中的表,用仿真去做,当然要有过切了。如果过切多了,那就是刀偏置参数问题了、
  到位点,自己理解吧!理论的东西还是老师比较精通。

游客

网友:
好精辟!

网友:
仿真软件这个东西不靠谱的,如果有条件最好以你实际操作为准,螺距1.5的螺纹一般车四到五刀,吃刀量从大到小递减。最后一刀十到二十丝,最好重复两刀。
刀位点就是对刀点,刀具(刀尖)的位置。

网友:
建议                 把你的X10改到30                                         试试吧         兄弟                好像你这也不是M24吧

楼主:
好的,谢谢,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