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纹底孔和丝锥的同轴度不好” 和“切削刃粘屑现象”有关系吗?

楼主(2012-04-10):
    现场活不好,乱扣,原因多半为切削刃粘屑所致,在分析切削刃粘屑的原因时,不能确定“切削刃粘屑现象”和“螺纹底孔和丝锥的同轴度不好” 是否有关。
(钻孔和攻丝不是一次装夹,钻孔不是在这台设备,底孔和攻丝的同轴度大约φ0.2。)

请教:“螺纹底孔和丝锥的同轴度不好” 和“切削刃粘屑现象 ”有关系吗?

网友A:
一次装夹加工的话,不太可能同轴度不好的。会不会是粘屑导致测量有误差?把现场加工详细的情况拿上来大家分析分析看看有无解决办法。

网友:
如果钻孔后就攻丝同轴度会不好 如果是车的 就没问题

网友:
一次钻攻怎么就不好你???切削液的问题???

游客

网友:
不是一次钻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装夹加工的话,不太可能同轴度不好的。会不会是粘屑导致测量有误差?把现场加工详细的情况拿上来大家分 ...

不是一次装夹,钻孔不是在这台设备,底孔和攻丝的同轴度大约φ0.2。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一次装夹,钻孔不是在这台设备,底孔和攻丝的同轴度大约φ0.2。

不同轴的话一般会出现半边牙完整,半边牙平。丝锥寿命不好,严重的会折断。跟粘屑没有多大关系啊。粘屑还是跟切削参数有关。

网友:
活不大的时候,我们都是把工件浮动,活大,找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一次装夹,钻孔不是在这台设备,底孔和攻丝的同轴度大约φ0.2。

为什么会差0.2?对个刀会差0.2?

网友C:
我不懂的是,什么是切削刃沾屑?是指积屑瘤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轴的话一般会出现半边牙完整,半边牙平。丝锥寿命不好,严重的会折断。跟粘屑没有多大关系啊。粘屑还 ...

粘屑和切削参数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差0.2?对个刀会差0.2?

钻孔用的是半自动平头打孔机,对称度保证能力也就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懂的是,什么是切削刃沾屑?是指积屑瘤么?

和积屑瘤差不多,就是屑沾在刀上了。可通过该贴了解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6922&fromuid=131586

网友:
我们厂用的是挤压丝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