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内电火花穿孔机可否加工0.15mm的孔?

楼主(2012-04-10):
现在国内电火花穿孔机可否加工0.15mm的孔?

网友:
电火花穿的孔不规矩,可以直接用0.15的钻头钻.

网友:
用激光打孔,电火花电极做成0.15mm,一放电,就烧没了。

网友:
打这么小的孔,还用穿孔机的话,那精度和效率都是问题(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0.15的电极管),按照楼上说的激光打孔,应该是可行的吧

网友(2012-08-02):
理论上国内机可以做到,但零件精度和尺寸稳定性就差多了。进口的要好一些。

网友(2012-09-29):
用电火花微孔机,可以加工厚度1mm以内的材料,最小孔径0.08mm,精度可以控制在±0.00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