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执行机构啊?借高手一双慧眼!

楼主(2012-04-10):
是直线器吗,但是感觉和直线器还差一点。
图片不是很清晰,请见谅。

上升前

上升后
还有就是有人知道 德国纳格尔公司的SF6-100K31S曲轴抛光机吗?
望指教!!

网友A:
直线器?没见过,干什么用的?

网友:
应该是EI角执行器吧

网友B:
看不清图片,你自己判断,如果本身不带螺旋提升机构,那就是多回转执行机构

网友:
只能说那个图片很是NB,看不清楚。

楼主:
补充一下,顶部的方块是不旋转的,是随着杆升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器?没见过,干什么用的?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了。
直线电机
是一种将电能直接转换成直线运动机械能,而不需要任何中间转换机构的传动装置。它可以看成是一台旋转电机按径向剖开,并展成平面而成。

游客

网友:
直线电机倒是知道,就是不知道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呵呵,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清图片,你自己判断,如果本身不带螺旋提升机构,那就是多回转执行机构

那具体点是什么东西呢,杆上应该没有螺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具体点是什么东西呢,杆上应该没有螺纹。

是不是执行机构本身带有提升杆,提升杆外面带有保护装置,如果是,那就是直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