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焊接0.6mm左右的A3板,买什么样的焊丝?

楼主(2012-04-10):
        薄A3板以前只知道用氩弧焊,可到现在真的要焊了却到周围一问,竟然不知道买什么样的焊丝!有的说直接买1.0的不锈钢的焊丝就可以了!然而我自己心里没底,是不是要买专门的碳钢氩弧焊焊丝??希望能在我们社区能找到答案!嘿嘿

网友:
说实话这就得看看师傅的水平了,有的可以用3MM的焊有的可以用1MM的焊,工厂里面不乏:穿短裤翻墙-现鸟的。主要是手法吧。

网友:
A3板是碳钢板,不能用不锈钢的焊丝,可以的买ER50-6的氩弧焊焊丝(就是那种一盒盒的,是单根单根的,不是一盘盘的),直径1.0可以的。如果可以做到装配没有间隙的话,也可以不加焊丝直接氩弧焊熔焊的。

网友:
ER50-6的氩弧焊焊丝  没得错

网友(2012-08-07):
主要看工艺要求吧,薄板拼接的话,不填丝自融,问题不大的。

网友:
A3就是Q235,用H08A或者ER50-6均看以!

网友:
以上说的有道理。想焊的质量高一些,可以用脉冲会更好些

网友(2012-09-06):
主要看工艺要求吧

网友:
用1毫米的不锈钢焊丝是可以的。

网友:
直接用压力焊

网友:
这个难倒大家了。。。

网友:
0.6mm  这么薄的板子 可以不加焊丝的。。。。

网友(2012-12-09):
用二保焊丝1mm的

网友:
用二保焊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