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长度为什么不对

楼主(2012-04-10):
使用g42补偿
发现工件长度短了
设备系统是gsk980tdb
请指教谢谢

网友:
1.可能补偿反了;
2.到位号输入错误;
3.补偿距离不够;
……

网友:
你的G42用反了 刀子在工件的左边 你平端面的时候刀子是在工件的右面

网友:
这指令没用过,,,,要学习了、。、。、。。

网友(2012-05-27):
是不是对刀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