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收缩膜包机加热不均匀,这个问题好久了

楼主(2012-04-10):
我有个WD-150A型全自动无托盘热收缩包装机,张家港万瑞达的,出包的时候个别的上面总会有小洞,我问过别人,他们说是受热不均匀,这个问题好久了。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现象涉及到几个问题:
1、可能是被包装物的外型有凹突;
2、也有可能是送风道问题;
3、再就是收缩膜的热缩率不对,或者太薄啦。

网友:
可能的原因:
1.排气孔扎眼位置不对,不要扎在拉伸最大的位置。
2、收缩炉温度不合适。
3、收缩炉内风道不合适。
4、速度过快,收缩的时间短,不得不提高温度。

网友:
偶尔个别有小洞的话很可能跟膜有关,膜质量不好,厚薄不均导致收缩时出现小孔!换个牌子的膜试试!收缩炉温度和风道设计厂家生产前应该有考虑的,这方面问题不大。

网友:
改用蒸气喷!解决得了吧!

网友:
可以把你觉得需要改善的图片贴些上来,大家共同探讨解决方案

网友:
膜包机内热风循环有问题。

网友(2012-08-23):
我觉得是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