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图R13的圆弧是怎么画的? 懂CAD的进

楼主(2012-04-10):
如题,请帮帮忙,多谢了

楼主:
看右边那个,我用的是相切,相切,半径画的,可是怎么都出不来,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在那两个点画两个R13的圆,然后以两个圆的交点再作一个R13的圆, 裁剪~OK 完成

游客

网友:
是那两点 切点可是不知道的
或者可以用倒圆角做出,可以尝试下。
你的解法做不出,该图是求一圆和圆外一直线的公切圆,未指出切点,可用切点,切点,半径做出。也可以各偏移13,找出公切圆心,做出公切圆。

网友B:
R12的圆再放长点,画出R13的圆后再修剪。

游客

网友:
不行
这个是可以的 赞
正解,差就差在R12的弧线短了点。呵呵

网友:
很简单,你再仔细的画两遍,如果还不行那就是原图尺寸有问题。正常情况下会是你的问题。

网友:
相切相切半径就可以了,肯定是软件出故障了,

网友:
没问题可以画出来的 我试过了

网友C:
贴图

游客

网友:
就是这个,请问你怎么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2的圆再放长点,画出R13的圆后再修剪。

延长了以后也不行呀,我刚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图

请问你怎么画的啊?你从哪里入手?

网友D:
我好郁闷不会贴图,哪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你把85°的直线和R12的圆弧都延长然后再用切点、切点、半径就好了,我估计是因为你的85°直线和圆弧线不够导致的!

网友:
我刚做完,直接用R13剪切就可以。你做不出来可能是前面的图画的不对

网友:
事实证明是相切相切半径是可以画出来的。

网友:
还有直接用圆角也是没问题的,肯定是你画的问题,或者是软件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把我难住了,刚刚专门给你翻了制图标准,都没有找到。抱歉,记得大学的机械制图课本上专门有这一节的,可惜手边没有课本。惭愧的很呀,都忘本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好郁闷不会贴图,哪位大侠指点指点。

贴图就是点发贴上方的“图片”呀!不是添加“附件”哦。。。

网友:
楼上说的对,R12的圆弧不要着急剪切,先用相切做出R13的圆再切。

网友:
相切相切半径可以画的出来的啊

网友:
用相切相切半径应该可以画出,但如果原图R13不是真实的值,当然不行。先检查各尺寸,没问题的话,作R14,或更大试试,如果行说明R13尺寸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那两个点画两个R13的圆,然后以两个圆的交点再作一个R13的圆, 裁剪~OK 完成

刚才仔细看了一下,的确是我大意了  失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贴图就是点发贴上方的“图片”呀!不是添加“附件”哦。。。

可以介绍一下   具体怎么弄吗?十分谢谢

网友:
这么简单的过程还要我做一个视频教程贴出来吗?别人会笑话的,你自己试试就得了呗,特简单的!

网友:
画过   可以的  你试试 再

网友:
这图我去年就会画,现在都没 怎么画了,都忘记了

网友:
可以,绘制圆命令---相切相切半径就行了

网友:
相切加半径就OK```````````

网友:
画个R13的圆移动过去,与85度那条线相切啊

网友:
相切相切半径就可以了 就可以确定了。剩下的就是修剪

网友:
事实证明是相切相切半径是可以画出来的

网友:
相切 相切 半径  可以画出来的

网友:
相切 相切 半径   半径值输入-13